请问威纶的屏同时接4个伺服怎么设置

楼主(2017-12-06):
如题,屏是MT6071ie的屏从触摸屏接线到第一台伺服,然后从第一台并联到第二台,
这样一直并联接过来,触摸屏上要怎么设置?我设置的时候添加设备不能与之前的共用com3,
选远端可以共用一个!但是第二个就不行了
如图

网友A:
Modbus有一个设备就可以了 地址前有站号来区分1#40001
2#40001
分别代表1号站和2号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有一个设备就可以了 地址前有站号来区分1#40001
2#40001
分别代表1号站和2号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