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安川S7伺服位置控制往负方向偏移

楼主(2017-12-06):
安川S7伺服正反转位置控制,往负方向累积偏移,不明白,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脉冲加方向控制的,有没有可能是买到假PLC后,方向点反应速度慢,导致方向有问题?试一试先set或者rst方向信号后,再驱动脉冲,这样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