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7-12-07):
小弟刚接触PLC。公司有一个隔膜阀,用4~20mA控制张合度的。怎么用PLC控制,用百分比0~100来控制

网友A:
要用模块来转换数值
QQ:611369538

tangguohua

网友B:
啥PLC,
可以参照这些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56271-keyword-pid.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00150-keyword-pid.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94878-keyword-pid.html
三菱的

网友C:
PLC的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4-20mA的电流,转换为PLC的数字量对应的你的0-100,模拟量编程是有技巧的,还需要你多查看手册,谨思慢行,goodluck
路远求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