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如何实现暂停、原点设定

楼主(2017-12-07):
求各位大佬们给我写一段让我理解一下。DDRVA如何实现暂停 原点设置 以及原点返回。 求提供思路。会原点是不是按下某键盘将脉冲数D8140改0就好。重新设置0点也是改为0吗?有点迷惑

网友A:
暂停你只要把指令断开就行了。。然后在接通他就继续跑了。绝对位置指令就是一直跑到那个位置指令就不执行了。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回原点可能有问题,首先你要在机械位置上确定一个原点,然后让机械到达该位置。然后在给D8340改为0.不改为0 也可以-只不过0看起来比较方便。D8140那些只能用在PLSY之类的指令,定位指令都在8340 8350 8360。分别对应Y0,1,2.
M8340 M8350 8360 这些辅助继电器主要作用是什么监视作用么

网友B:
以前写的 可以参考下
谢谢 晚上我试一下
每天学一点

网友C:
定位运行之前设定初始原点,即特殊D寄存器归零,然后运行DDRVA指令,想暂停时候断开控制条件即可,再运行就再一次触发运行条件,程序会继续发送没有发送完成的脉冲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DRVI和DRVA功能一样。

QQ(VX):2252241236

楼主:
ok 最近很忙没试,晚上试一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