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40A报警ALE 6.1 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07):
我用三菱PLC FX1s-10MT和伺服放大器三菱MR-J4-40A
接线son 15 0V
EM2 42 0v
pp 10 y0
np 35 y1
复位 19 y3
ALM 48 X3
电源端 12和20 接24V
46和47接 0v
大神们帮我看看,我一通电报警了 ALE6.1

网友A:
ALE6.1 就是指急停断开了
一般是线没接好,或者电源没给上。
但是你的接线我没看出什么问题,你再检查看看。当然也不排除伺服驱动器硬件坏了的可能。
这个报警很常见的,按概率来说,99%都是接线和电源的问题,只有1%才是驱动器硬件问题。

网友B:
0V需要与PLC输出端的COM端子(Y0,Y1的)连接

楼主:
漏接了0v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