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故障

楼主(2017-12-07):
请问各路大侠:
感应灯都亮着,PLC输入灯没有一个亮,也没有任何动作,手动,自动都没有动作,亮ERR/AIM。
关机重启,没有反映,更换另一个PLC就好了。
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PLC型号:CP1L

网友A:
既然更换了PLC就好了,那么说明你原先的PLC已经有问题了。
ERR灯亮了那么就联机查看错误信息。

网友B:
连上电脑看错误信息

楼主:
郁闷,拆下来,拿到办公室准备把程序考出来换个PLC试试,连上电源他有好了!

网友C:
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换3V个电池

网友D:
用电脑软件连机看看,大部分能解决

网友E(2018-01-06):
没有故障代码吗
xwj123

网友F(2018-04-13):
连接软件看啊,有报警提示的啊

网友G(2018-05-31):
应该是232串口松动 引起通信错误 断电后重启应该会好

网友E:
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