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控制用什么好,三菱或类似三菱的

楼主(2017-12-07):
最近打算改造一台四轴喷涂机,两轴联动,两轴辅助,用什么控制好?只熟悉三菱的,5u怎么样呢?5u自带四轴,有没有大佬推荐下别的控制器?

网友A:
国产的,汇川,永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安川MP系列运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汇川,永宏。
是仿三菱的吗?

网友C:
LS的XBC-DN32UP用过终身难忘!控制绝对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川MP系列运动控制器。
编程方法和三菱一样吗

网友D:
禾川A8系列的直接控制四轴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小弟去一一了解

网友E:
用欧姆龙的啊

网友F:
个人推荐你用信捷的吧,编程方式和三菱的一模一样,性价比高,最多可以控制十轴
QQ:611369538

网友G:
5U不错 带485和以太网

网友H:
信捷,和三菱编程方式基本一样
松下,日系编程也类似,而且还有向导更简单,数据表也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参考参考

网友I:
用台达的DVP40EHT3,可以实现四轴同动。也可以尝试使用单片机。

网友J:
不用插补就上FX5U。想省马达成本就上MR-JE.够用的。

网友K:
国产汇川吧,仿三菱,性价比也高!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L:
最好提及设备控制精度,动作复杂程度才好推荐自认为比较合适的。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动作能到位就可以两轴直线插补,另外两轴辅助的

网友M:
直接三菱5U的可以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信捷XCM,XDM

网友N:
可以用5U,本体就带四轴

网友O:
一个小案子,就上5U,真羡慕你们公司!

网友P:
fx3u加一个1P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个小案子,就上5U,真羡慕你们公司!
我们公司不是做机器的哈,请人来做起码几万,所以自己试试

楼主:
3u是不是比5u编程简单?5u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