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某步进驱动器的细分设置为400s/r,请问s/r是什么单位,先谢谢了
  • 下载积分:+1(pp星寒) 真诚感谢!

网友A:
    没注意这个单位,不过一般就是多少个脉冲走一圈的意思

网友B:
    引用楼主杨官华于2017-12-07 15:57发表的 关于步进驱动器细分 :
    某步进驱动器的细分设置为400s/r,请问s/r是什么单位,先谢谢了

    我再次科普下吧 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一般是在驱动器的侧面列一个表格
    表示拨码对应的电流 以及细分 还有半流 以及自发测试脉冲等
    细分标注方法有两种
    我们常用的步进电机是1.8°的相角 一圈是360°   360/1.8=200 没有倍率的就是200个脉冲转一圈
    当然 常用的还有一种叫0.9度的电机 这种电机就稍微贵了一点 没有倍率是400个脉冲转一圈,普通设备上用的不多
    可能用的人少 我经常用 视觉上用的多些
    第一种标注方法 就是倍率 比如1 2 4 8 12 意思是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乘以200
    第二种标注是结果 比如400 800 1600 10000 20000 这种就是直接给出结果了 就是告诉你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至于单位 是有单位的 一般都不写上去
    我见过的主要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驱动器会标注单位
    400 s/r
    是step的意思 步的意思
    r是圈、转的意思
  • 下载积分:+1(pp星寒)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