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2AD模拟量

楼主(2017-12-07):
用FX2N 2AD模块读取电子尺模拟量,电子尺每次探测到位置变化的时间很短在0.5秒左右,不知道PLC会不会响应滞后没有动作。PLC是FX3U -32MT ,请高手指教。
huiyang

网友A:
怎么也是毫秒级的。

网友B:
:
用FX2N 2AD模块读取电子尺模拟量,电子尺每次探测到位置变化的时间很短在0.5秒左右,不知道PLC会不会响应滞后没有动作。PLC是FX3U -32MT ,请高手指教。
那可高達2.5ms一次~~還20倍差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用FX5U配合FX5-4AD-ADP模块,把模块扫描时间设置到50毫秒以上,就精确度高。不然后面那位会跳动。用FX3U的更坑爹。模拟量是三菱的短板

网友D:
速度慢了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E:
可以满足到的,PLC的扫描时间都是MS级的。
QQ:611369538

网友F:
500ms,已经很长了,plc读取没有问题的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