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适用于冷水机的MCGS组态程序

楼主:
常用组态功能-001
  该功能用于打开新窗口!
  在实际使用中,长把功能菜单隐藏起来,需要的时候点击展开全部菜单,就应用这个功能。脚本程序写的
附件: 嵌_弹出子窗口!OpenSubWnd.MCE.rar (21 K) 下载次数:707

楼主:
常用组态功能02---长时间不操作 就屏幕保护
附件: 屏保.zip (70 K) 下载次数:444

楼主:
常用组态功能-003
  该功能用于打开新窗口!
0penSubWind(ck1,0,0,300,300,2)最后一个参数改成2就可以实现点其他位置关闭这个子窗口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

函数意义:显示子窗口。
返 回 值:字符型,如成功就返回子窗口n,n表示打开的第n个子窗口。
参 数 值:参数1:要打开的子窗口名。
参数2: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X坐标。
参数3: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Y坐标。
参数4:整型,打开子窗口的宽度。
参数5:整型,打开子窗口的高度。
参数6:整型,打开子窗口的类型。
0位:是否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此窗口中使用CloseSubWnd来关闭本子窗口,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1位:是否菜单模式,使用此功能,一旦在子窗口之外按下按钮,则子窗口关闭。
2位:是否显示水平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水平滚动条
3位:是否垂直显示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垂直滚动条
4位:是否显示边框,选择此功能,在子窗口周围显示细黑线边框
5位:是否自动跟踪显示子窗口,选择此功能,在当前鼠标位置上显示子窗口。此功能用于鼠标打开的子窗口,选用此功能则忽略iLeft,iTop的值,如果此时鼠标位于窗口之外,则在窗口对中显示子窗口
6位:是否自动调整子窗口的宽度和高度为缺省值,使用此功能则忽略iWidth和iHeight的值。
附件: 实现打开子窗口实现画面切换.rar (416 K) 下载次数:550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B: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辛苦啦。元旦节快乐!

楼主:
常用功能组态---003
利用下拉框做菜单
附件: 下拉组合框 组态实战1.zip (38 K) 下载次数:317

楼主:
常用功能组态-004
利用下拉框做菜单2
附件: 下拉框组态 组态实战2.zip (39 K) 下载次数:304

网友C(2018-07-27):
mcgs触摸屏组态软件感觉不是很习惯

网友D:
很好,学习了,
楼主再来几个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C:
多谢分享,里面打错了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