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下如何用3U64MT做张力放料控制系统

楼主(2017-12-07):
本人想用3UPLC与J2S-100A做6个张力放料控制系统,硬件已有3UPLCMT 伺服6套、威伦屏,还要什么硬件装备才能做好张力系统,除了模拟量控制还有别的办法控制吗

网友A:
伺服轴扭力模式吧 模拟量少不了的 买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不会用模拟量控制,能不能通过简单的脉冲控制来实现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模拟量模块是要的,要采集当前材料直径、张力,3U是可以的我们有设备在用

网友C:
三菱力矩模式必须用模拟量(三菱J3-A或者J4-A)脉冲是定位模式,概念不同,力矩模式,速度模式都可以用。三菱好像有张力控制器,你问问三菱客服

网友D:
三菱有张力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