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SB1----自锁开关。
KA1----中间继电器
SQ1----行程开关
YV1----电磁阀
H1-----指示灯
控制要求很简单,按钮按下,继电器得电,电磁阀得电,油缸动作,碰到限位,断开继电器,限位指示灯亮。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指导。不过接线很麻烦,行程开关都离得远,拉24V+出去进限位的公共端,从常闭和常开各拉一根线回柜子。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没有PLC

网友A:
电路很简单   我只能说   看。。。不。。。懂。。。。。

网友B:
你这个KA1只是点动,那来的自锁

网友C:
指示灯上的KA1 有作用么?
好像确实没什么用啊。多谢。限位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路应该有问题,不能用自锁开关,要用KA1的触点自锁才可以,不然无法复位。电磁阀用2位带弹簧的。最好接线验证一下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E:
这个电路图要素不足。有启动。肯定要有停止开关。建议不要拿这些题目来练习了。就算练得溜,后续接触新的,可能还会进退六难。这种题要随时绝杀才是。
自锁按钮,再按一下就关了

网友F:
比较新颖,不过没有这样用的。你的指示灯好像类似脉冲闪一下?

网友G:
SB1----是自锁开关的情况下是 可以实现要求的,但你油缸不用回程吗?
油缸回程是另一个电磁阀,双向的,感谢,貌似KA1的常闭多余了啊

网友H:
问题多,没有停止,只是点动,没有保险,急停

楼主:
SB1已经说了自锁开关。按下去锁住那种。电路有什么问题,KA1吸合,油缸一直走,直到把限位常闭给断开,电路自然会断开,要什么停止按钮,限位常闭断开,常开接通,KA1断电,KA1常闭接通,指示灯亮。有什么问题,请明说,不要光说有问题。谢谢。

网友I:
单是一轮动作是可以,问题是然后呢?
电磁阀是双向的,油缸退回是另一个电磁阀

网友J:
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是哪里不合适还是怎么,请指教

网友K:
另一个电磁阀,为什么不画进来?弄个不全的图在这问阿,用自锁按钮,回程时候不还得先把这个按钮关下?
那就SA转换开关。可以吧

网友J:
既然你问了就说说个人观点:
1无法自锁。
2只有启动,没有停止。
3行程指示灯没有必要(个人感觉)
4最好有个复位功能,如果油缸因为某种原因在半路的话,不是太好。
5少一个回程功能,否则就只有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无法实现往复运动。
6没有也是最基本的开关,保险,急停等保护性措施。
只是个人见解,不成熟哈。仅供参考。
感谢,客户叫改的,以前确实没有指示灯。改的原因就是要加灯,没办法。这只是一个模型,开关其实选的是选择开关,油缸是双向电磁阀,SA转一边油缸进。SA转另一边,油缸退。现在貌似KA常闭没有必要啊。

网友L:
就这样不用改了,只要动作对,行程开关总要放线的,只是二芯与三芯的区别,现在的电路过程是循环的,是否能满足你的工艺要求?按下SB1自锁按钮后,油缸伸到位再缩回来,再循环。。。。。。。

网友M:
首先线路是可以的,KA1常闭点是有点多余,如果常闭点有余的话,就这样接了,楼主,论坛里的水平本来都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你只要提取你需要的就可以,既然你问了,就要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看来楼主也是个负责的人。为楼主点赞
感谢,刚入行。谢谢
路远求索

网友N:
常开怎么自锁?

网友O:
这么简单,搞的太复杂

网友P:
按你说的图型符号选择错误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既然你问了就说说个人观点:
1无法自锁。
2只有启动,没有停止。
3行程指示灯没有必要(个人感觉)
4最好有个复位功能,如果油缸因为某种原因在半路的话,不是太好。

这位大神已经说得很清晰了
QQ:611369538

网友R:
图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说来说去你就是想把  行程开关上的接线省掉,   那是不可能的。  用无线都有线啊

网友E:
这么搞也能可以。招人不?搞个FX3S来。哪有那么麻烦和纠结。半个钟秒了。

网友S:
电工基础,电力拖动看来学的不太好。

网友T:
SB1,符号不对,产生误解。

网友U:
看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