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屏疑问,请赐教

楼主(2017-12-07):
今备份了西门子屏kTp600 basic color dp文件,为psb. 格式。不能被西门子软件读取,取不出里边的东西,来读机器程序。请问要如何转变格式,才能被wicc ....软件认识。

网友A:
你好,好像备份的只能恢复时使用,上传的才可以读取修改。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备份的屏程序 编译不 了的,只能找个一样的屏加载进去可以用,必须要原程序,所以现在写URS必须要厂家提供原程序,要不然坏了只能找厂家

网友B:
我们公司原来一条灌装线4块西门子的屏触摸板失灵,问厂家也只能以久换旧,厂家已经停产了,要8万块一个屏,后来我找了个代理商看能不能把触摸板换了,代理商说可以一块屏也就几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