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omron cp1w-cif41通讯

楼主(2017-12-07):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使用PROFACE的GP4502WW的触摸屏和OMRON的CP1H PLC的以太网模块CP1W-CIF41通讯,哪位大侠有做过,问PROFACE的坐席,他们说不会弄。

网友A:
客服都不会弄了,那还是找供应商吧

网友B(2018-02-05):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与OMRON NJ控制器通讯,走以太网,如何设置,一直末成功

网友B:
通过查阅资料,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