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基本画面上加一基本画面或窗口画面的方法

楼主(2017-12-07):
如题,公司触摸屏的制作,主页面最上面显示异常复归和时间等信息是另一窗口画面W-11,最下面的内容是另一窗口W-12,双击这二信长条自动弹出W-11和W-12的窗口画面,不知道怎么制作这二个类似快捷窗口的图层?如果本身做好了W -11和W-12这二个窗口画面,怎么把这二个窗口画面给添加到另一基本画面的层上,就像主页面的图一样,最上面是W-11,最下面是W-12,所有单独的按键都只能在W11和W12中编辑,主页面只是显示。试了好久实在做不出来啊,感谢指教!!

网友A:
叠加窗口 指定地址GD地址或PLC地址 这个地址指定窗口编号 一直基本画面显示
重叠窗口 系统里面设置一个GD地址 指定窗口编号 可以指定显示位置 注意位置偏移 别挡住了叠加窗口
重叠窗口是基本画面编号 叠加窗口是下面的窗口
三菱的做这些不直观 不如威纶通的直观 做起来麻烦 低版本的 弹窗还不能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