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有一个设备是三菱触摸屏和三菱的FX3U的PLC组成。我连接触摸屏通讯成功,但是不知道为啥读取不了里面的内容。
       PLC的内容已经读取了,我想把里面的内容读取保存一下。请教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感谢了!!!

网友A:
不能读取 情况很多,设置错误 ,程序限制等。。。
最好抓图。

网友B:
呃,为何我的GT3 1.156N里面没找到GS2017这个型号的触摸屏?

估计是写入HMI程序时选择了取消上传功能之类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呃,为何我的GT3 1.156N里面没找到GS2017这个型号的触摸屏?

估计是写入HMI程序时选择了取消上传功能之类的吧

GS系列需要单独安装一个插件的,在安装包内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S系列需要单独安装一个插件的,在安装包内就有的。

之前在官网说是有GS Installer.exe 这个,后来我翻看了几个DIsc都没看到,刚刚直接搜索,嗯,路径藏得深

网友C(2018-01-18):
要装WORK3软件,在WORK3安装软件里有一个TOOL.文件内有一个GS的文件点击安装就行了。

网友D:
如果加密了就有的折腾了  我有一台GS2107的屏被加密了后来我全重写了

网友E:
问一下,GS系列是不是三菱HMI里最便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