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哪位大神认识

楼主(2017-12-08):
一个气动元件,不知道做什么用的,一台机器上的

网友A:
单向阀带消音器

楼主:
下面那个不是出气口,是一个滚花的手柄,有两个口接气管的

网友B:
把型号和厂家名称发上来才能准确判断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应该是调压阀!

网友D:
能不能把二维码下面的字母拍清晰一些。或者拍多几个角度的视图。

楼主:
二维码下面的是DONGHO-2016 101-TW11-TC115, 现场没办法拍照,只能偷偷拍一个

网友E:
会不会是抽真空用的

网友F:
如果滚花的手柄会出气,那就是真空发生器,如果不会那就是调压阀!

网友D:
看它有几个气管接口。安装螺孔不算。还有接口的标识。一般有接口带V的就是真空发生器的真空口。p是进气口。E是排气口。如果是调压用的。说明这个就是比较粗的调整了。至少配个表。

网友G:
缓冲节流阀,控制执行件的动作或返回阻尼特性.

网友H:
2跟气管没有排气孔的话的应该是调压阀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I:
调压阀或者是叫调速阀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