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PLC(24V)接电磁阀(24V) 一定要中间继电器吗?电磁阀是感性器件,继电器好像也是啊,加反向二极管可以去反向电流。有点不明白怎样合适,希望有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MT的PLC  + 中间继电器 再接电磁阀  最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都可以 可以不用中继 为了寿命 建议加续流二极管
中继用于隔离电源、负载大电流。普通电磁阀可直接接PLC输出 最好加续流二极管 一般小型的电磁阀是没有续流二极管的 大个的SMC上才有 有人看到电磁阀上的二极管 不是续流的 是LED限制方向的

网友C:
不用继电器电磁阀线圈短路你就知道坑爹了

网友D:
我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就加二极管,用PLC控制的话是不加的,出现电磁阀线圈短路烧坏PLC触点的机会是很少的。
QQ:611369538

网友E:
要看你模块的功率大小,小功率的电磁阀不需要,大功率的必须要

楼主:
晶体管类型的PLC,电磁阀3W,电压都是24V,有必要加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 可以不用中继 为了寿命 建议加续流二极管
中继用于隔离电源、负载大电流。普通电磁阀可直接接PLC输出 最好加续流二极管 一般小型的电磁阀是没有续流二极管的 大个的SMC上才有 有人看到电磁阀上的二极管 不是续流的 是LED限制方向的

大师的图像太好看了

网友G:
最好是加,不然有問題了你就知道有多坑了

网友H:
带个电磁阀,没必要加继电器

网友I:
带电磁阀的建议加,做个有良心的设计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加,不然有問題了你就知道有多坑了

那么中间继电器线圈短路就不烧触点了吗?

QQ980347789

网友K:
最好是加中继。不过不加问题也不大

网友L:
还是应该加

网友M:
外加繼電器好處多多,用久了接點壞掉,換一個就好 。

网友N:
中间继电器线圈容易检查出来,而且是秒换

网友O:
还是加上吧,保险

网友P:
要中间继电器 如电磁阀线短路会把plc输出点烧坏

网友Q:
正常的电磁阀是不用加的 一般的都是3W的 PLC MT的带个3W一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正常 MT PLC的触点最大是500ma 也就是带个6W 了不得了 具体加不加看你那边有没有这个需要了

网友R:
还是看预算,和电控柜的空间,不加也行。有条件还加一下,方便后期维修。

网友S:
碰到过几次因为电磁阀线圈烧坏触点的,电磁阀线圈都是24v的。

网友T:
建议还是加吧,不加中继烧触点的我换的太多了,三菱的还好换一点,要是碰到台达ES2系列的你就知道有多坑爹

网友U:
加了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关键是后期维护就方便多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晶体管类型的PLC,电磁阀3W,电压都是24V,有必要加吗?
没必要加

网友V:
我们这一台设备五六十个电磁阀很正常,不管是自己厂里做的设备还是外购设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直接控制3W24V电磁阀,一车间几十台设备,一年也难得坏几个点,如果都加继电器的话,我估计一年下来继电器就会换一大堆下来,而且每个电磁阀都加继电器的话,整个机台的效率绝对会降下来,毕竟继电器也是需要响应时间的。

网友W(2018-01-15):
动作频率不高的场所加继电器还好,对于MT的PLC,继电器的反应速度就跟不上了,加速断保险应该也可行,一般小功率电磁阀,用0.5A左右的,防止线路或者电磁阀短路烧损PLC输出点,当然也是秒换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X:
引用 网友V:
我们这一台设备五六十个电磁阀很正常,不管是自己厂里做的设备还是外购设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直接控制3W24V电磁阀,一车间几十台设备,一年也难得坏几个点,如果都加继电器的话,我估计一年下来继电器就会换一大堆下来,而且每个电磁阀都加继电器的话,整个机台的效率绝对会降下来,毕竟继电器也是需要响应时间的。

跟樓主分享一下,有固態型的繼電器供外接以保護PLC接點,
反應速度應可跟得上。
可查型號Panasonic RT3SP1-24V。

機器的總成本會增加;但如果使用到單價較高的PLC(接點)就建議加裝。

网友Y:
小功率电磁阈加继电器纯属多此一举,有预算你任性!

网友Z: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靠自己生活,灵魂都是安宁的

网友AA:
可以在模块上端24V电源加过电流保险丝,具体用多大的,要看现场情况,这样当线圈短路保险丝和烧掉对模块没有影响

网友AB:
如果用MR系列不用中间继电器,比用MT系列的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