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找找原因台达plc顺控程序S0不复位

楼主(2017-12-08):
用顺控编了一段程序,为什么状态已经变到时S20了,S0还是在接通状态,S0里面的命令一直运行,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程序图片

网友A:
你这种是要自己复位的吧
真诚感谢!

网友B:
检查set S0程序是否一致是通的。
真诚感谢!是的S0是通的
huiyang

网友C:
上程序
真诚感谢!

网友D:
S20置位的第一步就应该复位S0啊
真诚感谢!
QQ:611369538

网友E:
S0 SET 條件?
真是好人!so一直被置位,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F:
看资料,写错了一步,有置位,无复位
真诚感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S0置位的条件 呢
真诚感谢!

网友H: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你另外有个条件一直在置位S0。
高手,就是高手,是的so一直被置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