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传感器 程序选择 康耐视200编程请教

楼主(2017-12-08):
最近一个设备 要求康耐视视觉传感器 检测两种产品 我已经在 视觉传感器里面做了2个JOB 通过 高点平 接入 JOB CHANGE 在脉冲输入一次 选择对应的 视觉传感器1JOB 2次 选择JOB 2 我 现在 做的 不对 切换不了 我想请教大家 做这个 JOB选择的时候 都用的什么方法 我用的 计数器 技术2次 切断

网友A:
好像是脉冲输入啊,如果行的话可以用TCP网络应该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