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能指令的学习

楼主(2017-12-08):
刚学三菱PLC功能指令,看了下目录190条,一下就蒙了。在这里想请前辈标注一些常用的功能指令重点学,等入了门其他的在慢慢学。听说发美女图能提高回帖率,我试试。
超过500k发不了,只能发下面这个了,将就一下。
XX到天亮!

网友A:
常用的也几十条,边用边学。
实在不想就用ST语言,和C语言相似,处理数据非常方便。

网友B:
ST语言更难吧

网友C:
先把常用的给搞懂,像四则运算、传送指令。其它的慢慢学,有一些指令你不一定能用上的。

网友D:
用到什么学什么吧,用不到的翻翻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也几十条,边用边学。
实在不想就用ST语言,和C语言相似,处理数据非常方便。
三菱ST的标签是断电保持型的。。写的时候要注意吧,当你想直接通过中继M来复位那标签,都不让你编译。。。诶。好多标签都是全局设定了方便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