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8):
有没有懂三菱Q173运动CPU中SFC程序的,看了几遍手册还是没有看懂。
比如下面的这一句程序:
M6504* !M6835* M6833*M6179
它的含义是什么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帮助里面有软元件,看下就知道了

lishunlong86

网友B:
M6000---M7000都属于用户自定义使用的,你这个程序里的M应该是用来做多CPU共享用的;你在梯形图里面查找相同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6000---M7000都属于用户自定义使用的,你这个程序里的M应该是用来做多CPU共享用的;你在梯形图里面查找相同的编号!

我给我解释一下这名程序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谢谢。
M6504* !M6835* M6833*M6179
lishunlong8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给我解释一下这名程序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谢谢。
M6504* !M6835* M6833*M6179
[/quot

你自己去看手册吧!SFC手册  “转移” 的含义!

网友C:
M6540为ON、M6835为OFF、M6833为ON、M6179为ON:条件满足,

网友D:
多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E(2021-10-20):
哪个大师会Q173E SFC流程图,我司要招工程师,有意向的朋友可以私聊我,13790795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