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求

楼主(2017-12-09):
TH765-N这个信捷触屏,我在上载时显示连接超时,触摸屏就一直停在上载界面了,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谢谢帮忙!

网友A:
通讯没有设置好,或连接线有问题

楼主:
但是线在其它屏上可以用,只是驱动一会好一会驱动就是感叹号QQ1776287424

网友B:
换根线试试,或者是参数没设置好。还有触摸屏一直停在上载界面断电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