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一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09):
一个电机带一个轴旋转,轴通过皮带带动一个小车做直线往复运动,小车的终点处有一个接近开关,正常情况下小车每次到达终点开关感应一次,输出一个信号(注,并不是因为这个信号使小车改变方向,只是皮带正好运动到这里就通过机械往回拉,这个信号是用来使小车停机)。如果一旦感应不到,小车立即停止运动。轴上安装一个编码器,每个角度都可以检测,小车一去一回轴正好转一圈
求助大神们,这段程序怎么编啊?

楼主:
我的大致思路就是编码器在0-360度,开关必须感应一次,感应不到就停车。可是程序怎么写也不理想

网友A:
先让电机走起来,然后每次感应到开关编码器值清零重新计数,如果超过编码器最大脉冲还未清零,就报警停车

楼主:
编码器数据不能清零,因为我还需要用编码器确定停机位置。上面的的例子是我简化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设备还比较复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给加了个定时器,每感应一次定时器重新计时,感应不到达到计时时间就停车

网友B:
个人感觉加定时器这个解决方案,不算太理想。因为感觉这个解决思路还是有点偏差。你这是恒速吗。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