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mov_w*vd464,VW203我能看懂。但是这个mov_w VW203,*vd464什么意思,

网友A:
间接寻址

网友B:
&vb550 实际就是VW550 只不过用指针形势写出来啊

楼主:
这个二个程序有什么区别,第一个我知道读取指针,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1楼 抖得更晃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间接寻址

这兄台比那个数字哥更猛,波涛澎湃

网友A:
*VD464就是一个间接的地址而已,实际地址要看指针指向哪里,假设程序没有做指针偏移,MOV_W  *VD464 VW230,那此处的*VD464实际指向的地址就是VW550,

MOV_W   VW230 *VD464,那此处的*VD464实际指向的地址也是VW550,

这两条指令的区别只是传送的目标地址和源地址交换了一下而已。

引用 楼主:
这个二个程序有什么区别,第一个我知道读取指针,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MOV_W  *VD464 VW230,那此处的*VD464实际指向的地址就是VW550,

MOV_W   VW230 *VD464,那此处的*VD464实际指向的地址也是VW550,

这两条指令的区别只是传送的目标地址和源地址交换了一下而已。

能否再详细解说下

网友E:
看手册间接寻址部分讲解,看懂手册上说明后再来理解这个程序就容易了.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