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Programmer一打开就将电脑屏幕截肢,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7-12-09):
好久没有使用欧姆龙软件了,之前安装后的软件一直都可以正常使用了,今天打开软件我晕,电脑屏幕竟然被“截肢”了,全屏显示实际上只有2/3显示了,接着崩溃的是,后面所有打开的软件都是2/3屏幕显示了,但是鼠标却可以移动到剩余的1/3屏幕那里显示了,没办法重新启动电脑恢复到正常了,这次先打开其他工控软件屏幕正常显示OK,再打开CX-Programmer 我晕病又犯了,又被“截肢”了,以为肯定是欧姆龙软件安装有问题了,重新安装,我擦结果这病还是存在。后面又重启电脑,这次我先打开欧姆龙安装包里面的CX-Protocol 可以全屏显示了,但是再打开CX-Programmer,又被“截肢”了,之后我用这能够“截肢”的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写个程序,保存尽然没有任何毛病。就是屏幕显示只有2/3了,这都是什么鬼造成了,莫非电脑中毒了,可是只有不打开欧姆龙CX-Programmer,其他工控软件一点问题没有?太恶心了!!!求大神提供下解决思路。

网友A:
神奇,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看看显示设置
人到中年,累弯腰

网友C:
我的软件好像安装完就是这样的哎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

网友D:
重新安装软件

QQ(VX):2252241236

楼主:
重新安装没有用,必须将CX-Program 应用改为XP兼容模式,而且还有选择勾选替代高缩放DPI,才可以了。或者电脑显示设置缩放为100%,如果125%的话就有问题了!这个应该和电脑的屏幕尺寸有关系了,我估计在14寸电脑WINDOWS10运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E(2018-05-29):
解决了没?

网友F:
不会点一下最大化?

网友G:
升级到最新版就好了。之前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G:
升级到9.66就好了
下载积分:+1(工控勤哥) 我官网只找到升级到9.6的 ..

网友H: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I:
好像是分辨率设置的问题,我电脑刚开始也这样,用的默认的分辨率,改小一点的分辨率就解决了。你试下

网友J:
看看其他程序的快捷键有没有冲突

网友K(2018-07-11):
引用 网友G:
升级到9.66就好了
我只在官网找到升级到9.6的升级包CX-ONE4.41,怎么升级到9.66?

网友K:
我试过改比例100可以,改分分辨率也可以,可是改了100字太小,改分辨率根本没法看,比例失调。询问官网人工也不知道怎么帮办,只会让我关闭杀毒软件,重新装,都装了两遍了,新电脑WIN10系统,还是没WIN7方便。

网友K:
换了个客服,又问了一次,问题解决了!
CX-Programmer 9.65版本软件,在Win10系统下由于在显示设置中将缩放比例设置了大于100%,导致软件无法全屏显示怎么解决?
答案:
该问题是由于CX-Programmer Information会妨碍Windows的放大功能导致的,解决方法如下:
1. 打开CX-Programmer,选择“工具”——“选项”;
2. 点击“通用”选项卡,选择“高级”;
3. 勾选“当下一次启动CX-Programmer时不显示信息窗口”;
4. 点击“确定”关闭窗口后,重新打开CX-Programmer。
  • 下载积分:+3(黑夜彩虹) 真诚感谢!

网友L:
    学习了呀,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呀

网友M:
    我也发生过的,只有重启资源管理器才能全屏,后来只有卸载重新安装才恢复的。

网友N(2018-08-10):
    用17楼的方法解决了,不过要重启电脑后才能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