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背景:基恩士 KV-N60AT 控制器

具体情况是这样:
客户反馈说, 设备断电后,有一个步进马达无法启动,无法转动送料。
而昨天,机器还正常生产一整天。
将 本设备的可编程控制器 程序 灌入设备的PLC,设备就能正常,那个故障步进马达也能正常转动。
可是,一旦重新将该设备断电,PLC也 随之断电。
同样的,故障情况再次出现。
翻来覆去看这些几句 PLC代码,
发现,应该是 停止传感器设定不恰当。
通常,用CR8315作停止传感器,不知为何在程序中轴四的停止传感器居然用 一个输入点 R007来当。
我尝试着将 原来程序中PLC设定的 R007 。
断电后,倒是不会出现步进马达无法启动。
但,复位,一直无法完成。
只好用原来的程序。
就是 不知道究竟是 哪几句。
幸亏 写 代码 的 过来。

所以,以后 下载程序到PLC后,能断电重启,一定要断电重启整个机器。

楼主:
一旦断电重启,该步进马达连 ,手动启动都不法正常启动。
从 PC 监控看, 该 手动启动指令是激活状态。

网友A:
一般设备故障了先断电重启,你倒好,反了

网友B:
你是怕断电后无法开机,所以运行中直接先读出程序
QQ:611369538

楼主:
各位,可能理解错了意思。
这个机器,是本公司制造的送到客户那里使用。
客户有时候会将机器断电。
结果一断电,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行了。
具 体 是 ,该机器的 一个 步进马达无法正常运行。
断电后都无法开机,不是这情况。断电后再上电是可以开机。

网友C:
个人经验告诉你   普通寄存器和断电保持寄存器分配不当 造成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初步查清,是第四个脉冲输出轴控制步进马达。
该马达就是启动,停止;而不是定位运动。
但,停止传感器居然在PLC 单元设定中设为 R007; 而实际 又用 CR8315;
后来,程序又经他人修改。
他自己说,增加了一个 减速停止传感器 CRXXXX 。
才出现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