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 ST30 如何接受温度信号?

楼主(2017-12-09):
如题:如何接受热敏电阻PT100的温度信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加模拟量模板

网友B:
温度信号有电偶和电阻两类,可以中间加变送器也可以不加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PT100可以选用PT100模块

楼主:
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C:
具体型号可以上西门子官网找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