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描述:我采用的连线方式
请教各位大神,我有一台FX2N和485BD板和一台三菱E740变频器,想通过485BD和变频器的PU口连接控制变频器,不知道485BD和PU口怎么连线,是采用四线直连还是采用两线交叉连接。编程用RS通信指令。谢谢,初次接触通信这一块,请大神解说详细点。万分感谢。我采用了四线直连方式没反应,好像没有连上。附件里是我采用的连线方式。

网友A:
RDA/SDA短接,RDB/SDB短接。距离不长可不用终端电阻

网友B:
用4線式

网友C:
四线制两线制均可
4线制好点,全双工

楼主:
请问参数Pr79设置为多少,0还是1?谢谢。

网友D:
四线两线一样的,2N只能走半双工
QQ:611369538

网友E:
只有做过这个通讯的,才知道三菱为什么把变频器的RS485搞成四线制连接。从理论上来说,RS485是半双工,只需要两个线连接即可。实际中当使用485BD板连接,编程时用专用通信协议或MODBUS通信协议,如果使用RS指令,会导致在发送指令时,很容易接收反射回来的数据。那么只有把发送和接收的数据线分开。如果使用EXTR指令,就没有这个情况发生。FX2N使用这个指令,需要一些硬件条件,一个是版本有要求,2001年5月后生产的。另一个是加装FX2N-ROM-EI存储盒。对于FX3U,不存在这些问题。FX3U,如果加装FX3U-485ADP-MB,还可以使用ADPRW指令。
连接时,如果电磁干扰不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网线,一头直接与485BD板连接,另一头装水晶头后,插入变频器的PU接口。线路长度不超过50m的情况下,可以不装终端电阻。
  • 下载积分:+3(renjiawonder)
  • 下载积分:+2(hongsenmu) 好贴好贴!

网友E:
    通信时,如果BD板的SD和RD指示灯不闪。故障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线路连接不对,需要用万用表检测线路是否接通,二是编程不对,不符合规范要求。规律是这样:以专用通信协议为例,(1)D8120设为H0CXX,D8120的设定值必须与变频器的Pr.119、Pr.120参数值匹配,判断是否出错的依据看M063、D8063,以及是否接收到返回数据为准。D8120的高8位必须设为H0C,低8位选择设为H8X(通信速率9600bps),X根据Pr.119、Pr.120参数值变化。选无奇偶校验时,停止位必须设为2位。(2)使M8161置1,使用8位数据模式。(3)发送数据之前,把发送的数据转换成8位ASCII码,计算出数据的求和校验码,再把求和校验码的低8位转换成ASCII码。先执行RS指令且一直保持有效,然后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向收发数据缓冲区传送数据。传送数据完毕后,使M8122为ON持续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发送数据请求。(4)接收到回复数据后,中止执行RS指令,并使M8123复位。(5)回复的数据是ASCII码格式,需要转换成二进制形式。然后经计算后得出所需要的运行频率、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和转矩等信息。三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对,参考如下。
    项目                          内容                                                     参数设定
    运行模式                  网络/PU/外部可切换                    Pr.79=6和Pr.340=10
    通讯协议                  专用协议(计算机链接)              RS-485半双工    Pr.549=0
    连接台数和站号        设定站号0~31,最好不用0。    Pr.117=1~31
    通讯速率    4800/9600/19200(标准)/38400        Pr.118=96
    通讯
    规格    数据长度    ASCII码(7或8位,1位或2停止位),
    不带奇偶校验,停止位设为2位;带奇偶校验,停止位设为1位。    Pr.119
        起始位    1bit
        奇偶校验    有无奇偶校验    Pr.120
        错误校验    求和校验
        终端    选无CR和LF,少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Pr.124=0
    通讯等待时间    由变频器决定,选30ms    Pr.123=30
    通信重试次数    通讯出错时变频器不会跳闸    Pr.121=9999
    通信检查时间间隔    不进行通讯校验(断线检测)    Pr.122=9999
    频率设定    内置频率设定电位器无效    Pr.146=1
    写入选择    选择参数写入E2PROM和RAM    Pr.342=0
    网络模式操作权    选择运行模式时,指令权由PU接口执行    Pr.550=2
    PU模式操作权    自动识别    Pr.551=9999
    运行指令权    启停运行指令由通信端口发送    Pr.338=0
    速率指令权    频率指令由通信端口发送    Pr.339=0
    谢谢,说得太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F: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通信时,如果BD板的SD和RD指示灯不闪。故障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线路连接不对,需要用万用表检测线路是否接通,二是编程不对,不符合规范要求。规律是这样:以专用通信协议为例,(1)D8120设为H0CXX,D8120的设定值必须与变频器的Pr.119、Pr.120参数值匹配,判断是否出错的依据看M063、D8063,以及是否接收到返回数据为准。D8120的高8位必须设为H0C,低8位选择设为H8X(通信速率9600bps),X根据Pr.119、Pr.120参数值变化。选无奇偶校验时,停止位必须设为2位。(2)使M8161置1,使用8位数据模式。(3)发送数据之前,把发送的数据转换成8位ASCII码,计算出数据的求和校验码,再把求和校验码的低8位转换成ASCII码。先执行RS指令且一直保持有效,然后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向收发数据缓冲区传送数据。传送数据完毕后,使M8122为ON持续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发送数据请求。(4)接收到回复数据后,中止执行RS指令,并使M8123复位。(5)回复的数据是ASCII码格式,需要转换成二进制形式。然后经计算后得出所需要的运行频率、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和转矩等信息。三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对,参考如下。
    项目                          内容                                                     参数设定
    运行模式                  网络/PU/外部可切换                    Pr.79=6和Pr.340=10
    通讯协议                  专用协议(计算机链接)              RS-485半双工    Pr.549=0
    连接台数和站号        设定站号0~31,最好不用0。    Pr.117=1~31

    说的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D:
    这个在通信手册上都有写得很明白的啊,只不过是有的人忽略了而已
    通信手册太长,容易看晕。不好意思。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