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9):
请教 :用压力的模拟量信号想控制一个闸板的开度,现在没有量程大小,只希望通过阀门电机调整保证压力稳定。
  请教控制思路,谢谢!

网友A:
什么 介质的控制  控制范围   气体的话有现成的    不一定能用 具体看你详细要求

楼主:
工业窑炉,气体上千度,想保持炉内压力稳定,本来有变频器控制风机,现在没有风机,靠闸板控制,想给闸板上装一个电机,炉压变化由电机驱动闸板开度

网友B:
这个问问门厂家吧,电动阀响应速度怕是不够,先,建议气动或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