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DKT2510E替换MBDDT2210003只正转

楼主(2017-12-10):
松下MBDKT2510E替换MBDDT2210003后电机只正转,哪出错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007改为3

楼主:
pr0.007就是设置3,改为1也还是一样

楼主:
脉冲输出口100.02,100.03也对换还是只正转

网友B:
那就试试0或者2

楼主:
已解决,pLC用正负脉冲输出,松下A4更换A5,PR0.00改为0,PR0.007改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