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指导西门子plc那个型号好?

楼主(2017-12-10):
小弟(无plc基础)最近要做一个项目(工业上的)要用plc,原来暂定要用S7-300,后来听别人介绍说s7300要过时了,而且停产了比较贵,而且step7安装超级麻烦。。。想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型号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哈哈,起点不低哦
那就1500

网友B:
300没有停产吧,只是200停产了

网友C:
输入输出各30点以下用S7-200SMART
输入输出各60点以下用S7-1200
输入输出各60点以上用S7-1500

网友D:
根据你的控制要求来选择,IO点,功能能够满足等,能够实现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高端,最新等,没有必要

QQ(VX):2252241236

网友E:
300就可以呀,而且很方便

网友F:
1500,很高大上的

网友G:
具体看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当然是选择既经济又好的为上策

网友H:
新手最好别用1500 1200啥的,哪个TIA的软件比较难搞。到时赶工期,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I:
新手tia和s7都差不多

网友J:
使用S7-300就可以了。西门子软件,安装哪一个都是比较麻烦

QQ:1121930977

网友K:
流行款,S1200,S1500,替代s7-200,s7-300,用实际告诉客户,300没有停产,200页没有停产,西门子技术支持告诉的。200,2027年停产,300还没消息,页没有宣布淘汰。换型号,换软件,太复杂了。
专心搞钱

网友L:
这是多大的项目啊。。。。。1500一般都足够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