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7-12-10):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用三菱fx1n PLC与变频器通讯时读取变频器频率,(PLC加装fx1n-485bd),变频器回传数据时时刻刻都在变动,而且数据与变频器运行频率也不同,这是哪里的问题呢?d8120设置是0C89,用rs指令编程,程序检查时显示没有错误!

网友A:
地址没写对

楼主:
二楼能告诉我正确的地址吗?我用的是威纶通变频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