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1):
FX3GA 用归原点ZRN指令归原点不应该是在DOG后端吗,为什么在DOG前端就停了,请教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A:
这个得看你螺杆的导程是多少?因为连接联轴器的时候,你无法知晓编码器的零点位置。如果爬行距离很短就停下来了。就得移动一下挡片的距离。让马达有足够的爬行距离再停止。也根据你用的零点信号有关。你直接用近点狗做零点信号要比用编码器信号做零点信号精度要差一点。我瞎猜的。
爬行速度很短那也应该跑到DOG后面区才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