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绝对位置问题

楼主(2017-12-11):
各大师我一个信捷plc用drva指令控制伺服电机做往返运动,走着走着位置就不一样了,启动前也伺服也归原点了,

网友A:
绝对位置,绝对电机,你估计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嗯 ,跑着跑着位置就不一样了

楼主:
紧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B:
是不是绝对位置编码器的马达。有没有加电池。搞法兰克的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C:
这个叫就绝对位置指令 如果使用此指令 走着走着就位置偏移了很多 说明干扰很厉害 想办法找到干扰源 解决即可

楼主:
刚开始没问题,重复久了,误差就越来越多了,走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网友D:
普通的伺服编码器会有累计误差,这个建议你:往一个方向走绝对位置,往回走时回一下原点,精度应该会提高很多;个人意见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E:
估计是PLC发出的脉冲和伺服接收的脉冲数不一样,排除一下。

楼主:
嗯 plc发送和伺服驱动器接收有可能不一样

楼主:
为什么我发送0个脉冲有走不到原点的位置

楼主:
来人啊 请求支援
plc绝对位置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F:
一般用伺服控制往复式的结构,我都会在触摸屏上做个运行中自动回原点和不回原点的选择按钮,并且有运行多少次回一次原点设定,一旦会有位置偏差的情况发生,就启用此项功能,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运行多少次回下原点。

网友F:
当然首先还是要排查下问题点,实在找不到问题点的时候只能出此下策了。

楼主:
每次后退也回到原点的位置,但是实际没有走到原点的位置

楼主:
信捷 xc5的plc 富士驱动,有人搞过么

网友G:
多数是程序编写问题,先不用考虑干扰问题,你先理解绝对定位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原点如何设定等.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H:
发生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走整圈

楼主:
有人没有发个绝对位置的程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