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70A 不启动

楼主(2017-12-11):
CN1插头的控制线有输入 就是不转 是不是驱动器坏了呢

网友A:
伺服ON开启没有?电磁制动打开没有?伺服参数设置好了没有?接线有没有问题?一个一个查啊,张口就问,也不说细节,你当这里都是神啊?
主要是不明白工作原理,
下载积分:+1(a8595004) 是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这个要检查配线、参数,其中一个有问题,都是运行不了的,发个接线图给你借鉴一下
这是三菱PLC对三菱伺服接线
Y0有输出 但是没转 速度电压也有,还是不转 参数的话谁也没有动

网友A:
旧机器换新PLC?还是旧机器换新伺服?还是你只是用来做测试的?
不明白原理给你讲了也没用的,找个专业的人来搞吧。
是机台坏了,开不走了,

网友B:
参数查了没有,伺服自动ON开启了嘛?参数:PD-01设定值是多少呢?LSP LSN要开启,不然也是动不了的,你要搞清楚你要怎么控制,我们才能帮你呢。。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同理,我曹我的飞机怎么飞不起来!

网友D:
下载一个伺服软件,一条USB线,三菱A系列的伺服有定位,速度,力矩,的使用,你得知道要用什么,JE还支持通讯,如果是定位又有绝对值定位,相对值,您的明白先,每种接线不同(定位,速度,力矩),参数不同,得明白结果,例如你用速度模式去做定位就那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