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如对应D700输入的66,PLC监控时D700却是17648,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监控的数据类型是不是和屏上的数据类型一致。
2,程序中有其它指令修改了D700的值。
只有这两种情况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D700应该是17028吧?是不是你看错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触摸屏输入框写入的是浮点数,然后你PLC监视的时候是看整数,两个数据类型都不一样,肯定数据不一致。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D700应该是17028吧?是不是你看错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触摸屏输入框写入的是浮点数,然后你PLC监视的时候是看整数,两个数据类型都不一样,肯定数据不一致。

    我记了个大概,
    那应该怎样设置呢?第一次设置的是第一张图片的,然后后来改成第二张图片的设置了,还是很大。

网友B:
    把我画上的3个地方截图看看,我现在电脑没有安装GT3,看不到了,有问题肯定是这3个地方的问题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我画上的3个地方截图看看,我现在电脑没有安装GT3,看不到了,有问题肯定是这3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C:
    用2号图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热心助人!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2号图

    这次总算是抢到你前面了哈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