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国内工频是50HZ,所有风机也都是匹配50HZ的
如果将50HZ电机使用在60HZ情况下会烧吗?
我问了几个朋友,他们说只要电压正常,频率高点没问题。
是这样的吗?

PS:心理感觉频率高了以后,带来的转速也会增加,结果就担心烧坏。

网友A:
50HZ和60HZ一样用,不会烧

网友B:
放心
烧风机 多数是没有过流保护 堵转(长时间封了进出风口,电机卡死)
三相风机寿命和稳定性比单相寿命长 稳定性好
真诚感谢!

网友C:
国产的普通电动机在50HZ--60ZH正常工作,只要不超负载
真诚感谢!

网友D:
加些保护措施,大胆用

网友E:
可以告诉你,你的风机电机会慢性死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告诉你,你的风机电机会慢性死亡

所有风机电机都会慢性死亡

50HZ风(电)机使用在60HZ情况下-----轉速變快,風量變大。(rpm = 120f/P)
真诚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所有风机电机都会慢性死亡

转速快20%,风机风量加大,rpm=60f/P。

楼主:
谢谢各位,心里有底了!

网友H:
如果你将变频器的压频比设置成380V/60HZ,风机的转速将上升,你监控下电流,在范围值以内就没事,注意温升,传送带我用过60HZ没问题,你这个是平方转矩所以注意下电流
此号注销

网友I:
放心使用吧,没有问题的。
QQ:611369538

网友J:
不会烧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将变频器的压频比设置成380V/60HZ,风机的转速将上升,你监控下电流,在范围值以内就没事,注意温升,传送带我用过60HZ没问题,你这个是平方转矩所以注意下电流

         ok!

网友L:
不呀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将变频器的压频比设置成380V/60HZ,风机的转速将上升,你监控下电流,在范围值以内就没事,注意温升,传送带我用过60HZ没问题,你这个是平方转矩所以注意下电流
点赞。
风机水泵类属于平方转矩,立方功率。
需要关注电流,不得超额。

网友M:
注意电流就可以了,不要超过风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