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使用时,模式没办法切换。

楼主(2017-12-12):
三菱变频器使用时,模式没办法切换,模式指示灯根本就不亮。 Pr.CL,Pr.CL ,ALLC 参数全部不能设置,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变频器坏了啊,昨天还是好好的。

网友A:
P77是密码锁,改为0

网友B:
还有时
要调回面板操作模式才行
还要把STF STR这个线先断开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