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2):
求教一下各位高手,最近由三菱改用西门子1200系列PLC,以前没用过。
下载编程软件的时候遇到难题了。
我是WIN10系统,只能安装博途软件,在网上查看编程软件时,发现有TIA Portal V13 SP1版本的,之后又发现STEP 7 Professional SP1(TIA V13 SP1)的版本,然后就困惑了。
请问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吗,都显示是博途的,又有人说STEP7不是博途软件,我被搞糊涂了,到底安装哪一个?
求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TIA Portal是博图软件的总称,其中包含了给PLC编程的TIA Protal Step7,组态画面程序的TIA Protal WinCC等附属软件。

请注意,Step7与TIA Step7不是同一个软件,前者为S7-300/400编程软件,后者才能为1200编程。

为1200编程,你必须安装博图STEP7软件,你可以为其安装博图STEP7 BASIC版本,如果你同时需要对S7-300/400,1500编程,你应该安装博图STEP7 Professional版本。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A Portal是博图软件的总称,其中包含了给PLC编程的TIA Protal Step7,组态画面程序的TIA Protal WinCC等附属软件。

    请注意,Step7与TIA Step7不是同一个软件,前者为S7-300/400编程软件,后者才能为1200编程。

    为1200编程,你必须安装博图STEP7软件,你可以为其安装博图STEP7 BASIC版本,如果你同时需要对S7-300/400,1500编程,你应该安装博图STEP7 Professional版本。

    恩,我明白了,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