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的这个安全密钥是什么?

楼主(2017-12-12):
请教师傅,这个安全密钥是什么?跟PLC的加密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通过设定安全秘钥,可以限定PLC中的程序是否运行,主要针对于运动模块,如果你使用FX系列,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童心老菜鸟) 真是好人!
下载积分:+1(swmstudy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通过设定安全秘钥,可以限定PLC中的程序是否运行,主要针对于运动模块,如果你使用FX系列,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还是不懂 。
定安全秘钥 , 运动模块 ?
但其他程序还能运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