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问伺服怎么反转

楼主(2017-12-12):
请问大家,禾川X3E伺服怎么反转?我用的是转矩模式~~
反转需要设置参数么?是哪个参数?
说明书看了半天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负转矩模拟量就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转矩模拟量就反转
呵呵呵
QQ:611369538

网友C:
电压反过来就反转了。

网友D:
应该有一个反转的信号,看下你用的伺服手册,它应该有默认的点,也可改的

网友E:
有一个方向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