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有关FX3U 485BD 做modbus RTU

楼主(2017-12-12):
最近再网上找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我之前会用FX3U485ADP做通讯
或是用人机来做
但是这次想说看能不能用BD来做 但是总是抓不回资料 感觉上好像是自己丢出去的资料自己又收回来
不知道网上有哪位大大做过
还是说485BD不能做 modbus RTU

网友A:
主站可以,从站有难度。
校验码要算对。

网友B:
三菱FX3U有专用的方便指令可以做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这是我这几天自己写的程式
不知道是哪边出问题
有收发可是数值都不正常
描述:485

网友C:
写程序注意扫描周期,把我指出来的地方改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
我改了M8000之后再看一次数值还是一样
我的CRC码是放在D16 D17 应该是没错
不知道还又哪里有问题....

网友D:
回波问题,先接受的是发出的代码,后续是外部设备返回的,把接受长度拉倒K18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了M8000之后再看一次数值还是一样
我的CRC码是放在D16 D17 应该是没错
把你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在线监控截图看看

楼主:
我解决了!!
我把长度拉长后发现有重复 后面8个D直才有我要的资料
感谢各位!!

网友E:
願意分享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2018-02-05):
求分享下,邮箱
570188537@qq.com

网友G:
求分享下,目前有个案子刚好想用下3U和FR-D700 RTU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