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开机出现这样的画面,和电脑连接有显示,想重新下载程序就卡住,U盘插上也没反应,请教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还有救吗

网友A:
MCGS的触摸屏是WINCE的系统,支持系统的版本更新的。cesver.exe文件损坏了吧 。直接用电脑上的MCGSE操作下载就行了。 有2种方法,1种是u盘更新, 另一种是网络,具体看帮组

楼主:
谢谢,是在帮助里面的这段吧,回去试试
3.3 升级CeSvr
您可以使用两种方式来升级CeSvr,按照网络方式或是USB方式。
3.3.1使用网络方式进行CeSvr升级
步骤如下:
l 首先,请您确认您使用的产品是属于哪个系列。如果您使用的是ARM系列的产品如TPC6463H,TPC7063E,TPC7063H,TPC1063E,TPC1063H,TPC1262H,TPC1561H,那么需要的升级文件为CeSvr.ARMV4;如果您使用的是X86系列的产品如TPC1222H,TPC1521H,那么需要的升级文件为CeSvr.X86;如果您使用的是其他产品型号,请您咨询北京通态公司技术部。
l 将要升级的CeSvr文件放在PC机上一个已存在的共享文件夹 (也可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再共享此文件夹,如“Share”)里,并且改名为CeSvr.exe;
l 将TPC和PC机接入同一网段的网络中;
l 启动TPC,进入系统,退出CeSvr.exe;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启动CeSvr启动属性窗口:TPC上电启动后,当TPC启动进入到CeSvr启动画面时(即界面出现一小的滚动条,并且滚动条未到尽头前),点击触摸屏,此时可启动CeSvr的启动属性窗口;
第二步:停止鼠标校准程序的启动:在此窗口里可以看见许多可供用户操作的命令按钮,此时您需先停止鼠标校准程序的启动,即单击最下面的“停止”按钮,按钮的字符会变成“重设”说明已停止;
第三步:进入系统:完成上述操作后,单击“进入系统”按钮,进入系统;
第四步:退出CeSvr:进入系统后,单击“退出”按钮,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是否退出CeSvr,单击“是”,退出CeSvr;
l 接下来,建立PC机与TPC的网络连接,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PC机上开始菜单->运行->cmd,打开命令窗口。
第二步输入telnet命令连接TPC,若TPC的网络地址是200.200.200.244,则输入telnet 200.200.200.244。在TPC右下方双击网络图标,可以查看TPC的IP值,如图所示:
telnet连接成功后,命令窗口显示如下图:
第三步 在PC机命令窗口中输入"explorer",此时TPC上会显示出"我的电脑"窗口。
第四步 在PC机命令窗口中输入"net use 网络映射名 //PC机计算机名/共享文件夹名称",如"net use a //MyPC/Share ",其中a是PC机上已存在的共享目录要在TPC上建立的网络映射名,用户可以随意指定;MyPC是PC机的计算机名,可以通过点击"我的电脑",右键查看属性,如下图所示,可得到计算机名称;Share是PC机上已有的包含CeSvr.exe文件的共享文件夹
此时TPC上系统会弹出登录到网络服务器的对话框,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正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回车或选择"OK",就可以对PC机上的共享文件夹进行访问了。
l 更新文件,步骤如下:
完成上述操作后,在TPC上双击进入网络文件夹,您就可以看见一个文件夹,如果在上一步操作中指定的网络映射名为a,那么此处文件夹的名称为a。
双击进入此文件夹,您就可以对保存McgsCE.exe文件的共享文件夹进行访问了。双击进入此文件夹,将文件名为CeSvr.exe的文件复制到\Hard Disk\根目录下,因Hard Disk根目录下已存在一个CeSvrl 删除连接,操作如下:
最后,我们建议您删除已建立的网络映射。在PC命令窗口中输入"net use 网络映射名/d",如"net use a /d",执行后提示"a 已成功删除",这表示已删除名为a的网络映射。
这一操作不是必需的,如果不删除,您可以在以后建立网络映射时使用其它的名称。但是将不能使用那些已经使用过的网络映射名称,否则将会显示错误提示,如“命令失败,状态1202”。
.exe文件,则系统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是否要用现有文件替换原来的文件,单击“是”替换即可;
删除网络映射后,您就可以关闭命令窗口了。到此CeSvr的升级已完成。
使用USB方式进行CeSvr升级
步骤如下:
l 通过PC机,将要升级的CeSvr.exe文件拷入U盘(也可用移动硬盘);
l 启动TPC,进入系统,退出CeSvr.exe;具体步骤参考3.3.1使用网络方式升级CeSvr的步骤d);
l 将U盘插入TPC的USB口上;
l 双击桌面“我的电脑”文件夹,打开浏览器进入“我的电脑”;
l 完成上述操作后,您可以在“我的电脑”中,看见“USB HardDisk”文件夹,双击进入其中,将文件名为CeSvr.exe的文件复制到\HardDisk\根目录下,因HardDisk根目录下已存在一个CeSvr.exe文件,则系统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是否要用现有文件替换原来的文件,单击“是”替换即可;到此CeSvr的升级已完成。

楼主:
触摸屏无法进系统怎么弄,等待前辈解答

网友B: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