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请问大家,谁有在分拣系统从事电控设计工作的,能否帮提供一个设计思路:本人在系统改造中碰到以下问题:

1,水果分拣系统中(重量分拣)有一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0~2.0mv的信号,这个信号如何接到PLC的模入端,原来系统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而且分拣速度比较高,每分钟800~1000个,如果用变送器的话,会不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时延?
2,设备中用一光电开关来感应水果的到来,水果到来称重(流动),然后进行重量判断,属于哪个区段,然后继续往下流,到达对应重量区段拨打器所在的位置(可设定),拨打器其动作,使之归类,那么如果是三菱或松下的PLC的话,有没有多区段比较指令,或类似于查询指令,可以一次性比较,然后输出。
3,设备中给水果计数的光电开关极其重要,如果光电开关动作有误差,比如有时少发一个脉冲(比如托盘位置没感应到),这是可能不是全盘都乱了套了,重量和位置就对不起来了,怎么防止这种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像这种分拣速度, 晶体管输出的PLC速度跟得上吗?比如程序量快到10000步左右,包括A/D延时等。
谢谢,欢迎大家多提供思路,意见!

网友A:
理论上来说,PLC也是单片机的一种,单片机做得到的PLC也是可以做到,
我以前做过是分拣玩具的,精准度去到0.01克,速度达到180个/分钟
你说的一分钟达到800-1000,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去到什么级别,担心这么高的速度下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QQ:611369538

网友B:
很困難,且不划算。繼續用单片机。

1.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0~2.0mv的信号------->PLC沒見過這種規格訊號。
2.每分钟800~1000个------> 60/1000 =60ms/个
   PLC掃瞄時間<60ms (程序量快到10000步左右),不容易(中斷也許可行)。

其他則不是問題。
huiyang

网友C:
PLC有称重模块。

网友D:
孔板分检

网友E:
三菱PLC有区间比较指令FNC11:ZCP。可以分三段。
如果你想分3段以上的,你看看你是否可以嵌套使用!!

网友E:
其实你说的难点在于快速分拣这一块,执行动作的相应时间是否满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PLC也是单片机的一种,单片机做得到的PLC也是可以做到,
我以前做过是分拣玩具的,精准度去到0.01克,速度达到180个/分钟
你说的一分钟达到800-1000,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去到什么级别,担心这么高的速度下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不太相信,
如果是分辨率是0.01克,这个没有什么奇怪,
精度是0.01克的,也就是只允许最后小数后第三位跳动,一般来说这种精度的话,走路都要轻点。
每秒3个,一般电子称稳定这个数字可能都要一秒,这个传感器和采集设备不知道要不要几十万。

楼主:
我网上下载了一个图片就是类似这种,然后光电开关就位于红圈所在位置,称重传感器位于篮圈所在位置,
plc输出及执行器拨打器的动作时间不是问题,因为输出用SSR直接接直流电磁铁动作很快。
问题是称重采样要很快,再加上PLC的扫描时间一般在10ms左右,不知道这样的时延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太相信,
如果是分辨率是0.01克,这个没有什么奇怪,
精度是0.01克的,也就是只允许最后小数后第三位跳动,一般来说这种精度的话,走路都要轻点。
每秒3个,一般电子称稳定这个数字可能都要一秒,这个传感器和采集设备不知道要不要几十万。

精度去到0.01克是指小数点后两位,并不是像你所说的小数点后三位
每秒三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在程序里面设置取样的一些参数
价格说出来你不信,不超过五万就有一台了.
附一张当时我做的机器图片,精度可以设到小数点后两位.
QQ:611369538

楼主:
楼上你好,你们这也是水果分拣机吗,是用PLC来控制的吗?分拣速度能达到多少?3个/s这个速度满足不了要求啊!方便还请指教下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A:
我们是针对玩具,一个玩具蛋里面有好几个零件,不能多不能少,一般是在9.5-10.5克之间,要求的精度去到0.1克,所以速度只能达到3个/秒,再快稳定性就不达标了
你水里分拣应该是以10克甚至是100克为单位的吧,比如说是300克的一个价位,400克的一个价位,500克的一个价位这样的吧,那么你的精度要求就比较大了,速度去到10个/秒我相信也是可以做到的
程序设计思路就是取模拟信号,然后滤波,取位,这里面涉及的东西比较麻烦,我也只能是大概的说一下.
QQ:611369538

网友F:
我网上查了下,
精度为0.01克的话,需要显示第三位,第三位作估算值,或者说偏差值。
一般来说,确认精度0.01克,采用高一级精度作为校验,如用0.001克精度的砝码。10.000克砝码,在称重上显示9.998克,偏差没有大于0.01克,这是精度正常,
只是显示并不能作精度,如果取平均值,可以算到小数十多位,但实际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A:
普遍来说,精度就是指最小跳动的数字,比如说0.1克的精度,那么我的数字分辨就是0.1,0.2,0.3......这样子跳动,但实际上在数值的取位上是取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按四舍五入的规则来取舍,0.14是当0.1显示,0.15是当0.2显示了的.
QQ:611369538

网友G(2018-01-27):
我给你们做电控系统吧,详细加我QQ聊。

网友H: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000 pieces per minute的检测速度,输送带的线速度可能要到2m/s以上,不可能由一台检重秤来完成。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I:
同上,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外,PLC达到这种速度,程序量还那么大的情况下并不容易,虽然PLC也是单片机控制的,但和单片机还是有区别的,单片机能做到的PLC不一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