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伺服ASDA-B2速度为何被锁定在60转?

楼主(2017-12-13):
我在做一台台达速度控制的时候,伺服驱动器将电机的转动速度锁定在60转以内,不能再提高,求大神帮忙告诉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线急等!!!!

网友A:
台达技术电话:021-58639595

网友B:
速度限制了吧
如何解除速度限制?

网友C:
伺服的模式 P1-01 =?
可先检查速度限制 P1-55
如果是 速度模式2,4,再检查P1-09,P1-10,P1-11与 模拟量命令
台达伺服ASDA-B2速度为何被锁定在60转?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