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oftGOT2000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7-12-13):
安装时这个没有勾选,不知道干啥用的?不是软件本身就有仿真的吗?

网友A:
穿透用
您说的是透明传输吗?通过触摸屏到PLC的线监控PLC程序?就像威纶的穿透功能?

网友B:
就是可以把计算机当触摸屏用。
相当于组态软件了。
但需要花钱买加密狗才行。
请问和仿真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

网友B:
楼主, GT SOFTGOT2000 不能仿真的。 这个是编辑好后,直接运行的。但需要加密狗。
只有常规的触摸屏才能仿真测试,比如GT2310-VTBA GT2712-STBA GS21107-WTBD这种有型号的产品。
GT-SOFTGOT2000 就是上位机软件。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使用普通的触摸屏,安装软件时不勾它没事的。。 。不影响 。。
真诚感谢!
螺丝

网友C(2018-09-28):
加密狗大概多少钱啊?
安徽合肥

网友D:
多年前至少6k----8k起步.

网友E:
要加密狗吗?之前用过,只做局域网内的画面监视之用,并不需要加密狗啊?
还是这软件还有其它的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