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第一次使用维纶通,请教键盘输入问题

楼主(2017-12-13):
使用系统自带键盘输入,max与mix值显示不准确 不能显示小数

楼主:
按道理讲 max值应该是99.9 mix值应该是1.5 实际却显示100和2

网友A:
威纶的键盘最大和最小显示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四舍五入

网友B:
刚试了一下,还真是这样,不过这种软件漏洞不算啥,没有漏洞就不正常了

楼主:
额 难道无解? 用着别扭

网友C:
而且你这是十六进制的数,输入99,是十进制的153,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