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wrp和sfrdp

楼主(2017-12-13):
三菱plc-fx 3u的sfwrp与sfrdp怎么样写入与读取32位数据和32位寄存器,如果不能可以用什么别的指令来替代,急需技术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对于SFWR来说,将您欲写入的32位数据分为高低字来调用2次SFWR指令,同样对于SFRD指令也是如此处理。
Good Luck~

楼主:
但是当写入和读取多个数据时就会覆盖第二个16位寄存器,您这个方法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当写入和读取多个数据时就会覆盖第二个16位寄存器,您这个方法行不通
我无法理解您为何有如此的顾虑?
以D0~D5的数据列为例:当32位数据源 D20,D21时,
D0存放的是队列的长度,当你使用32位数据时,你可以对D0对2求余来判断是否取出了32位数据。
当你将D20写入D1时,D1开始的数据会向左移动,而当你写入D21时,原来存放在D1中的D20的数据不也向左移动,又何以存在覆盖?
Good Luck~

楼主:
按您说的我试验了一下,当用sfwrp分别写入32位高低位的寄存器时,低位16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变为负值(也就是超过16位最大数值后变为负值),高位16位寄存器中的数据为0,不能实现想要的功能,当用该指令写入时又变为16位数据

网友B:
1楼说的对的,存取的时候就当两个16位数来操作;低位16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变为负值是因为本身最高位是1,但并不影响啊,当你取出时当做32位看的时候并不会改变什么

楼主:
是的,是我看错了,理解不到位,两位老师说的都对,多谢帮忙,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