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3):
一台旧机器fx1s点烧了,想改个点(程序不知)通讯正常,想用红旗解一下,左边虚框CONNELT    右边PASSWORD  按右边没反应,按左边先显示COM  Can Not  Be Opened后显示Connecting ls Wrong!   败了,请大师傅教教我这红旗到底怎么用啊!先谢谢了!

网友A:
com号不对

网友B:
如果是超强加密,红旗版解不了

楼主:
5个com号全用了都没反应,看来是加强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个com号全用了都没反应,看来是加强密啊!

超强加密可解